求助,实现自动频繁正反转的方法,使用什么电机,什么其他元件,机械原理是什么,多谢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4846

网友B:
起请详细说明正反转的时间,带的什么负载。

楼主:
就是使用在摇摆造粒机上的,
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功率1.1到2.2KW,自动正反转,我不清楚应使用什么电机,怎样设计线路,是否要加其他元件,普通电机可以吗,
小弟知识有限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最好别让电机频繁正反转~可参考刨床或冲床的往复运动

网友D:
感觉交流伺服较好。

网友E:
还是在机械上加一些齿轮组,通过控制离合器的开断就可以实现了,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中是一直运转的.

网友F:
使用伺服电机做正反转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计算好延时和加速扭矩的大小。你的这个转速要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客户做过这种应用,不过用的是美国的。至于日韩伺服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G:
感觉还是用机械传动来实现比较好,一般的电机手不了这样的折腾的

网友H(2007-06-30):
你正反转的切换频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