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自动频繁正反转的方法,使用什么电机,什么其他元件,机械设计原理是什么,多谢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你先说清如下一些问题:
1。用在什么场合
2。 精度要求多高
3。 想用高成本方案还是低成本方案
4。 什么负载,有多大
5。 频繁的正反转具体有多频繁
6。 有没特别要求或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别外, 你问的问题太广, 而且你如果对自己问的那些问题,自己没有一定的理解基础的话, 问了也白问。

网友B:
频繁正反转,有多频繁?要转多少?

楼主:
就是使用在摇摆造粒机上的,
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自动正反转,我不清楚应使用什么电机,怎样设计线路,是否要加其他元件,普通电机可以吗,
小弟知识有限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就是使用在摇摆造粒机上的,
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功率1.1到2.2KW,自动正反转,我不清楚应使用什么电机,怎样设计线路,是否要加其他元件,普通电机可以吗,
小弟知识有限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频率不高,功率有限,只是不是“摇摆造粒机”对于正反转过程是否有特殊要求,如果没有,就用普通电机加减速器,或者普通异步力矩电机(低速高滑差),加继电逻辑正反转控制。
如果对正反转过程是否有特殊要求,比如加减速曲线,甚至位置姿态等,建议用伺服,步进等控制电机,此时设计中应关注力矩和速度,而不仅仅是功率。

网友D:
没精度和速度要求,不要任何控制器,就一般的三相电机就可以了,用继电器搭搭

楼主:
这是百度知道上的一个网友的回答各位看方法行不行:

可以用伺服电机

不过有更简单的办法:普通电机加上机械机构。

把转动转化为往复运动,比如说曲轴连杆机构,再把往复运动转化为转动,行程上相差一点,就 ok 了吧?

网友E:
如功率不大,高成本的可以用直线电机好了,不知工艺适合不.

网友C:
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看你的运动需求和成本要求,需求明确了,自然就有解决方法,不要先期就陷入方法的泥潭。

网友D:
去看看老式的龙门刨床,很简单的就实现了正反转

网友F:
普通电机频繁正反转容易发热,甚至烧毁,1、要么在普通电机基础上加机械机构,让机械机构实现往复运动;2、使用步进电机(成本稍微高点)

网友B:
“普通电机频繁正反转容易发热,甚至烧毁,”
这真是个问题,一秒起动一次,对普通电机和继电器都是个考验啊。

网友C:
“普通电机频繁正反转容易发热,甚至烧毁”
用带电流闭环的矢量变频实现驱动和正反转,是否可以免烧减热?!至少可以省去对继电器的考验了。

网友G:
用普通的电机好象不大好吧? 东方倒是有那种专门的可逆电机,可以频率的正反转,不过功率却是比较小,只有几十瓦.   不过按你最大2.2KW算的力矩14N.M , 是否可以考虑买个大点的步进电机,再加个几比一的减速机? 比如110底座的步进,加个3:1的减速就足够了,甚至2:1

网友H(2010-07-23):
用这款就可以了.chi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