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自动频繁正反转的方法,使用什么电机,什么元件,多谢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用途?

网友B:
说得是不清楚,你是问控制方法呢,还是如何去选型?

楼主:
就是使用在摇摆造粒机上的,
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功率1.1到2.2KW,自动正反转,我不清楚应使用什么电机,怎样设计线路,是否要加其他元件,普通电机可以吗,
小弟知识有限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你是说大概每秒换向一次吧,电器换向很麻烦可不可以考虑用机械换向

网友D:
是洗衣机吧。

网友E:
这样电机很块坏

网友F:
伺服电机什么问题都解决.

网友C(2007-06-30):
伺服电机成本高,机械凸轮换向吧

网友G:
1、电动机频繁正、反转启动,造成切换电流大、损坏电机、损坏控制设备的主要原因,是在电机转子高速惯性运动的情况下,反转启动!
2、解决的办法是,设法让电机迅速制动停止,然后反转启动;
3、由于频繁反转启动,制动能量损耗在电机上会造成电机温升高,所以制动采用机械电磁抱闸制动方式最好;
4、控制线路采用停车后才能反转启动切换的方式;
5、如果采用机械离合换向方式,避免电机频繁正反转,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H:
必须用机械换向才行

网友I:
频率太高,用这种方法不经济也不现实,建议用机械方法实现。

网友J:
搞个变频器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K:
用变频器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I:
楼主说“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岂不是1转/秒?那加减速还有时间吗?我看用变频器也不行。(可能是楼主没说清楚,还要加减速器才对)

网友L:
摇摆造粒机不是电机正反转,是机械传动,齿条.

网友G:
机械传动,齿条.

网友M:
小负载就用直流马达效果还不错

网友N:
我也觉得还是用变频器好控制也很方便

网友O:
强烈建议采用机械方法实现正、反转,用电机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P(2009-12-11):
我也在头痛这个问题,电机很容易烧,用在自动攻丝机,原来就是用机械离合,但是也顶不住,机械离合很快就烧了.

网友Q:
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攻丝机吗??

很好用的!    我们用的很多啊!

网友R:
这么高的频率,肯定是不行的,用机械换向是最好的

网友S:
有人做到了说下 谢谢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