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高手,实现自动频繁正反转的方法,使用什么电机,什么元件,多谢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请详细说明问题!

楼主:
就是使用在摇摆造粒机上的,
电机一圈正转一圈反转,每分钟55转到60转,自动正反转,我不清楚应使用什么电机,怎样设计线路,是否要加其他元件,普通电机可以吗,

网友B:
伦次的电机加伺服系统不错

网友C:
有一种空心转子的电机,启动电流很小,惯性也很小,只是忘了型号,是力矩电机。

网友D:
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