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頻,倍頻,編碼器分辨率???

楼主(2007-05-04):
在伺服马达驱动器中碰到:分频,倍频,编码器分辨率这些字眼,并不明白他们的具体代表的意思.(只是了解跟马达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相关).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如果说编码器分辨率,那就不一定与“马达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有关。而是与马达转一圈所产生的脉冲数有关。
分频与倍频,是指对脉冲信号的处理。分辨率等于实际脉冲数乘以倍频数或除以分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