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增益调整

楼主(2007-05-04):
为什么增益多有2个值呢 比如pg1,pg2,vg1,vg2,vic,gd2 1跟2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三菱有两个速度环比例增益,这两个增益的区别,我问了香港卖三菱伺服的,也没问明白。

网友B:
    在那里有VG1啊? VG2和VG2B是增益切换用的

网友B:
我看错了!

网友C:
某些伺服产品中可以针对不同速度区间设定分段增益,楼主的问题估计属于此类。

楼主:
如果使用自动调谐 会自动调整PG1,VG1,PG2,VG2,VIC
手动模式1 用户设定PG1,VG2,VIC,GD2,系统自动设置PG2,VG1

网友D:
增益的两个值侧重点不一样。如vg1是速度回路增益(普通),vg2也是速度回路增益(高速高精度用)通常用1,当要满足特殊要求也要用2 。其他类此。本人见解!

网友D:
同意波恩先生的观点

网友A:
"通常用1,当要满足特殊要求也要用2 。其他类此。本人见解!"
请教,在使用上,1和2有什么区别?1与2是如何在从速度偏差动扭矩输出的运算中起作用?

网友E:
我也是困惑于这几个增益...

网友D:
波恩先生说的没有错,针对不同速度区间设定分段增益。vg1是速度回路增益变更开始速度之前相对应的增益,vg2是速度回路增益变更更开始速度之后至最大限定速度间相对应的增益即高速时的速度回路增益。设定时,要比vg1值小。vg1根据马达惯量的大小来设定的,增大时改善应答性,但增大到一定的值是会带来震动和噪音。当要求传动的高标准时,在抑制高速回转时的噪音,要用到vg2.这是本人的理解,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网友C:
“longwaves”说得挺细,有些启示。

网友A:
"vg1是速度回路增益变更开始速度之前相对应的增益,vg2是速度回路增益变更更开始速度之后至最大限定速度间相对应的增益即高速时的速度回路增益。"
这段看着象饶口令了,是否应该理解为:VG1是低速段起作用,VG2是高速下起作用?

“这是本人的理解,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这是您的理解,还是三菱的官方答案?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本人的理解!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