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走一段距离停下来,会发出萧叫声,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7-05-04):
不动的话是没有的 让他走一下停一下 有时有声音 有时没有 (2kw伺服带一个滚筒.)

网友:
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将伺服的刚性降低,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是改善机构,使各部分的阻力一致。

楼主:
请问下刘老师 这里的阻力是什么意思 发出声音是不是机械共振的结果?

网友:
“这里的阻力是什么意思 发出声音是不是机械共振的结果?”
阻力∶泛指阻碍事物发展或前进的外力——摘自《金山词霸》
发出声音当然是机械共振,要解决问题,就是让它不振。

楼主:
恩 去试试 只怕没振动了 响应会不会太慢

网友A:
提高机械输出部分的刚性!电机与负载间的连接有间隙是可能性较大的原因,同意刘工的说法,如果应用的刚性或动态不是很大的话不妨降低一下电流环增益.

楼主:
请问 酒月你说的"不妨降低一下电流环增益" 是不是指的是扭矩滤波时间参数呢?

网友B:
“降低一下电流环增益.”按我的经验,多数通用伺服的电流环参数是不允许用户随便改动的。应该将位置环或速度环增益。
“只怕没振动了 响应会不会太慢”响应和刚度(增益相关)往往是一对矛盾,很难两全,折衷了。
“提高机械输出部分的刚性”提高机械刚性或适当增加阻尼也是可行的办法。

网友A:
请问电机和最终滚筒间的机械连接方式?是否有齿轮副传动?有可能的话尽量将电机(或精密行星齿轮箱)与滚筒直连,中间可以加个挠性联轴器保护一下。
加阻尼也是不错的改进方向。
伺服驱动系统最终的性能很多时候与机械结构的合理性,精度密切相关,只有相互的促进,没有绝对的弥补。有些问题单靠驱动和电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
使用安川的自动调谐计算惯量比 从2656到1189 每次开机重新计算 惯量比怎么越来越小 自动调谐是不是只设置惯量比 其他参数我是手动设置的

楼主:
电机是直接接到滚筒的

网友B:
“每次开机重新计算”?机器的实际负载变化大吗?自动调谐可侦测惯量比,但目的还是调整控制参数,建议在自动调谐结果的基础上,手工摸索,最终找到合适的参数后,锁定。如非工况改变,别再动参数。

网友:
“使用安川的自动调谐计算惯量比 从2656到1189 每次开机重新计算 惯量比怎么越来越小”
没有什么直接依据,个人一直认为,自动测量惯量比的时候,不能正确处理外部阻力的影响。

楼主:
只有接上滚筒 其他都没有

楼主:
只有接滚筒 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B:
刚度调低一些没有?还是有“时有时无”的啸叫?
滚筒与其它物体是否接触?接触是否均匀?

网友:
"只有接上滚筒 其他都没有"
你的滚筒动平衡怎么样?

楼主:
谢谢 两位版主 我也不知道装的怎么样 我也不懂 别人装的 我只装伺服

网友B:
做工程的,要善于沟通,沟通的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缺乏沟通很可能导致相互推诿责任,于事无补。建议你问问,了解了解,不会坏处。

网友:
如果动平衡不好,停在不同的角度,当然受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