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怎么解释?

楼主(2007-05-04):
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采集电压信号,观察到转换后的数字量,发现0V电压值对应2048,1V的对应2251,请问这样的十六位数字信号是怎么转化过来的,通过什么样的算法能把它转化成对应的电压值?

网友A:
你选择的双极性输入,如果你选择是±5V的输入,分辨率为12位(即4096),那么,当-5V输入时,采上来的数据就是0,5V时是4096,而0V则表示为2048,如此线形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