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各自用过的不同品牌伺服驱动的典型三环响应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品牌的,其实可以查阅厂家手册。

就个人经验而言,泛泛的概念是:位置环30到50Hz~有限的几百Hz,速度环200~300Hz到近千Hz,电流环2KHz以上。

具体情况,依电机大小,惯量高低,驱动器性能而有所差异,甚至差别较大。

楼主:
抛砖引玉,我自己先顶一下,也希望大家不啬交流,谢谢!
我用过的Rexroth驱动器:
电流环:16kHz => 62.5uS
速度环:8 kHz =>  125uS
位置环:4 kHz =>  250uS

网友A:
“酒月”所列出的力士乐驱动指标应该是三环控制的刷新率(周期),而非响应。实际响应必然低于控制周期。

网友B:
请问下   酒月   电流环:16kHz => 62.5uS
速度环:8 kHz =>  125uS
位置环:4 kHz =>  250uS
   这里的时间指的是什么  采样周期嘛  or 运算周期

楼主:
容我落实一下,但是如果计算速度做够快的话,也就是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可以完成一次计算的话,响应时间完全可以和采样周期一致。
这个响应的时间不应混同于积分时间。

网友C:
包米勒产品的三环刷新时间均为125us。响应时间不知道。应该比刷新时间大得多。

网友A:
“响应时间完全可以和采样周期一致”理论上如此,但实际系统往往有滞后,所以响应带宽通常低于刷新周期直接对应的频率,而且这实际情况也是符合采样定理的。

网友D:
    “响应时间完全可以和采样周期一致”

您还得看机械负载的特性,电流有输出不等于机械在同时间有动作,(最大电流=最大扭矩)/转动惯量=最大加速度,
t=(速度变化/最大加速度)
你的速度指令阶跃无论如何也不能避过这个时间。再说了,实际中并不一定出最大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