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请教:关于pid的问题

楼主(2007-05-04):
请教各位:
DCS系统中调节器的PID值,应由操作人员调整还是由仪表维护人员调整?行业有划分吗?

网友A:
如果操作人员水平高,当然由他们负责调试.水平底的话,只有麻烦仪表人员了.无明确的界限.

网友B:
一般由调试人员进行参数的整定,如果工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参数不能与较好参与调节,一般由热控专业人员对PID参数进行重新整定.

网友C:
一般由仪表维护人员调整,属于仪表的维护

网友D:
属于仪表,但是CCR的人可以优化。

网友E(2007-06-03):
应该由仪表维护人员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