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接线

楼主(2007-05-04):
有谁知道如何正确地区分出步进电机的引线,比如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机的引线?期待中。。。。

网友A:
拿万能表量, 通的就是同一相的。。。。。。。。。。。。

网友B:
你想区分什么?
分相容易,若是独立绕组,按楼上说的做就是了,多数2相,3相电机如此;若是星接,想办法首先确认中心抽头,多数4相电机,部分5相电机如此;若是角接,也不困难,部分3相,5相电机如此。不过,对于多相电机,4相或5相,分清相序就不那么简单了,最好根据说明书。

楼主: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分清相序的问题,在没有任何说明书的情况下(就一个万用表什么的),要怎么样才能容易区分相序的问题。

网友B:
我说过的,个人以为:对于多相电机而言,4相或5相,想单凭一个万用表就分清相序不那么容易,画画草图就明白为什么不容易了。

从原理上讲,单相通电并利用轴角的细微变化,可以区分出相序,不过操作不那么简单,需要耐心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