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231

楼主(2007-05-04):
   西门子18.5KW运行有时出现F231,时间间隔不一定,有时一天,有时几分钟,驱动与检测电路查不出有什么异常,主板坏可能性大不大?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8-02-29):
我也有一台西门子的MMV4-15KW的变频器,电流加到18A左右就跳F231故障,驱动与检测电路也没查有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C: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D(2008-07-11):
我有一台ECO37KW变频原始故障是W相模块击穿,更换模块及W相驱动电路后空载输出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启动就跳F231,检测电路TL084及7800已全部更换,但故障还未解除。原来用的模块是西门子的现在换的模块是西门康的,会不会与模块有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E: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网友E:
对于ECO的变频器,我们碰到最多的就是电源板的烧坏以及功率模块的损坏,引起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强电侧(功率模块)与弱电侧(驱动电路)没有隔离电路,导致强电进入了控制电路,引起驱动电路及开关电源大面积烧坏,此外预充电回路损坏也是常见故障(30kW以上),由于限流回路设计在交流输入侧,只要有三相交流电源任意一路送电时有时序上的超前和滞后,都有可能引起自身一路或其余两路充电时电流过大,而使得限流电阻和切入继电器烧毁。F231故障也是ECO变频器的一种常见故障,引起原因就是因为采样电阻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