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4):
本人这一台三菱FR-A024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网上又找不到,参数不能改写,参考其它型号说明书找出Pr1是60.00 . Pr38是62.24 . Pr77是0,不管何种模式下改写都不能存入.包括Pr77,望知道的相教,谢谢

网友A:
Pr77也不能动吗?pr77如能动,改pr77=2试一下,三菱FR-A024变频器的参数菜单我有,需要可以同我联系

网友A: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是主板EPROM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赐教,机器是好的,现在在用,只是想把速度调高一点,我是先按[设置],再按数字选择功能码,按[退出]读出该编码参数,按[输入]参数闪动,按数字修改参数,再就不管按那个键都不能写入,包括Pr77也一样,不知该如何操作

网友B:
Pr77,Pr78,Pr79都改为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已经搞定了,是在键盘模式下把Pr77设为2就可以了

网友A:
晕,你这点都不清楚啊,参数修改要面板控制模式下啊,看来你要多学习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