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步进电机

楼主(2007-05-04):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电机如何接线?同是个多少拍的电机?
这电机有5根线,我将电机上面所有的字写出来,MODEL  UPH569-A  VEXTA STEPPING MOTOR  DC1.4A   4.6欧XW6 62234 ORIENTAL MOTOR CO.LTC MADE IN JAPAN    请大哥们帮我看看这是个多少相,多少拍的电机?先用那种驱动器啊?/

网友A:
多少相,可以用万用表量量看。多少拍,就不是从电机上看得出来的了吧?

网友B:
这个公司的电机有它自己配套的驱动。另,既然有电机型号和厂家,何不求助于它的网站或代理商。

楼主:
如果我知就不用在网上问大家了,这形号在网上无法找到呀

网友C:
這是東方五相步進電機。

网友D:
http://www.stone-electric.com/119/20060615@519.shtml

Uni-polar步进电机,
结构参见上面连接中的图一,

1)确定公共端,
用万用表一个表笔接在任意一根线上, 然后另一根表笔循环量其他4跟线。

循环量一遍, 其中一根线到其他4跟线的电阻小, 这根线就是Com端,
2)确定相序,

网友B:
其实只消自己稍稍动手,就可以不必凡事都求人。

在google上按楼主给出型号搜索,连接到厂家网站上可以找到:
http://www.originalmind.co.jp/junk_old.html?q=&tanka=&k=&p=8&n=&c=3&d=1(过去产品列表,其中就有UPH569-A)
http://www.originalmind.co.jp/i.php?i=7217.jpg (电机和驱动器图片)

图片和文字说明都写的很清楚,5 Phase,这下OK了吗? 建议今后多动手,千万不要别人指点了方向,还不肯动手,而且还摆出很牛的样子,仿佛别人欠你似的。

不过按厂家归类这属于旧型号,不知还是否继续生产。

楼主:
波恩:大哥谢你的回话,请问这样的驱动器在那里买呀?用国产的驱动器有那种可以代替呀?我对步进电机不了解,麻烦你再讲解一下,谢了

网友B:
属于东方电机(日本企业)的老产品,估计不生产了。不知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存货,或者找到原厂或其它厂家的替代产品。

对于步进系统而言,如果电机的安装尺寸(法兰、止口、轴)相同,额定转矩相当,加驱动后,名义步距角相同(可利用任意细分技术实现),就可以实现替换。你可以按“eric2000: (2007-5-7 21:40:00)”提示的网址,去找他们的服务电话问问,那是一个不错的业内企业,做步进起家的。

网友E:
我这里有的是!!你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