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谓伺服电机的线驱动?

楼主(2007-05-04):
看过以前的帖子上面曾经提到过线驱动,但没说何谓线驱动?
忘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建议在以前的帖子上回贴提问,这样直接拽出一个名词来,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伺服电机,也知道线驱动,但是,在我知道的范围内,组合不出“伺服电机的线驱动”这么高深的概念。

网友B:
伺服电机本身无所谓“线驱动”,线驱动是一种信号信号级传输方式,而非电机的功率驱动方式。
就伺服系统而言,线驱动可以用于编码器反馈,控制信号给定,串行总线传输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