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C235中的脉冲数值是如何读出的

楼主(2007-05-04):
(无正文)

网友A:
D200内是C235的目标值。C235的数值到了D200的数值后M5输出一个周期。

网友B(2007-08-05):
用DMOV C235 D20就读出到D20中了

网友C:
不错,大家多交流

网友D:
应该用X0触发。

网友E(2009-03-10):
一定要X0触发么?X1不是也一样么

网友F:
为何用X0触发?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手册上有介绍,使用C235时,它对应的输入点就是X000;而X001则是用于C236了。

所以,一旦使用了C235,那么X000这个输入点就不能再用于别的用途,而是专门作为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

另外,程序中也无需对X000进行编程。只要硬件接线正确,那么在调用C235时,自然可以把当前数值记录进来。

对于C235所记录的数值,与普通计数器使用方法类似即可。

网友H:
高速计数器 可以认为是一个硬件 所以 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