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5-04):
PLC与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各位高手来看一下,我用增量型编码器来检测电机的正反转转速,该如何编程?
编码器输出A相、B相和Z相又该怎样与三菱PLC连接呢?

网友A:
用,A。B相接X0。X1。Z相是定位,因你只用来测速就不用接了。

网友B:
看一下SPD指令。

网友C:
用A、B相就够了。用高速输入。

网友D:
楼上的懂很多。

网友E:
不需要转向的话,一相就够了。

楼主:
需要控制方向,我准备用A,B两相了!谢谢大家

网友F:
那你就控制好啊A\B两相的相序。

网友G:
这样的话plc是不是就可以获取编码器中的信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