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和PMSM的区别

楼主(2007-05-05):
请教各位高手:BLDC和PMSM在应用上的区别,BLDC能在60度电周期内精确定位吗? 用什么方法控制呢

网友A:
BLDC和PMSM的理论区别在于:反电势波形的差异,理论上BLDC的相反电势波形为平顶梯形波,而PMSM相反电势波形为正弦波。

想让BLDC在60度电周期内精确定位,那就必须采用有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方式。否则单靠BLDC的天然60度相带,空载定位尚可,却没有带载能力。

楼主:
波恩老师,能提示一下采用有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方式的方法吗,
另外假如单靠BLDC的天然60度相带把位置定在60度中的任意位置,又是怎么实现的?
学生非常感谢!

网友A:
“提示一下采用有位置反馈的伺服控制方式的方法吗”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却显然是过于复杂,难于三言两语表述清楚的,建议查阅有关“伺服控制”方面的书籍,或者搜索论坛中相关文章。

个人以为,单靠BLDC的天然60度相带,无法可靠地把位置定在60度中的任意位置,即使能定,也没有带载能力。

网友B(2010-01-05):
在60度内也可定,只是在换流期间力矩不能保证。60度内若位置反馈准确,控制电流大小可控力矩力度,若电机设计合理力矩波动小,带负载定位还是较好的。

网友C:
BLDC能在60度电周期内精确定位吗? 用什么方法控制呢

//////////////////////////////////////////////////////////////////////////////////////////////////////////////

BLDC如果只采用Hall反馈的话是无法做到在60度范围内精确定位,需要增加编码器来实现

BLDC和PMSM在应用上的区别

/////////////////////////////////////////////////////////////////////////////////////

PMSM和BLDCM的不同之处
 反电势不同,PMSM具有正弦波反电势,而BLDCM具有梯形波反电势。
 定子绕组分布不同,PMSM采用短距分布绕组,有时也采用分数槽或正弦绕组,以
进一步减小纹波转矩。而BLDCM采用整距集中绕组。
 运行电流不同,为产生恒定电磁转矩,PMSM需要正弦波定子电流;BLDCM需要矩形
波电流。
 永磁体形状不同,PMSM永磁体形状呈抛物线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尽量呈正弦
波分布;BLDCM永磁体形状呈瓦片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 运行方式不同,PMSM采用三相同时工作,每相电流相差120°电角度,要求有位置
传感器。BLDCM采用绕组两两导通,每相导通120°电角度,每60°电角度换相,只需要换相点位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