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和-12V

楼主(2007-05-05):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5V给IC供电  12V给数码管供电   是共阴的     现在数码管会烂跳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怎么样才能够解决

网友A:
5V、12V的地是通的吗?

网友B:
驱动电路是如何做的?

楼主:
5V.12V的地是通的,  是用扫描信号做的

网友A:
锁存是否用了,是不是这方面的事?

楼主:
是好的啊! 如果我用5V给数码管供电是没有问题的,可是12V就不行了

网友A:
我用5V给IC供电  12V给数码管供电   是共阴的

共阴的数码管怎么用12v供电的?如果有个图啥的好点吧,没有具体的分析不出来。
我觉得用共阳的可能就不会有这事了,这时IC的地和12v的地电位一致,不会有电压差。我怀疑你用共阴,12v供电导致控制端的电位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