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通讯可以成功吗?

楼主(2007-05-05):
三菱的FX2N在有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的情况下能否和台达的VFD-M通讯成功?台达的串口是RS485(/RJ-11)

楼主:
台达的串口不是RJ-45的,怎么接线呢?

网友A:
RJ45只是外部的形式 你把各个引脚功能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用FX2N-ROM-E1就可以

网友C:
用FX2N-ROM-E1可以实现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编程的简化.

楼主:
谢谢各位,我正在尝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