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

楼主(2007-05-05):
大家好,台达PLC中提供的 FOR NEXT循环指令是有循环次数的,我如果要在一个范围内一直循环下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一直循环下去怎么再出来呢?可不能陷入死循环呀。如果想一直循环,那么更改循环次数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如果一开始温度是20,那5S后我要设置成25,5S后有30,十次不一样,到第十次我还要在回到开始,再下去,就这一块需要它一直循环的,请指教啊!!

楼主:
谢谢LESSING DU,不过若我不是按5度递增,时间也不是一定的,要求可在屏上设计,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时间不是一定的,没有关系,只要将D寄存器的值MOV到T0就可以在屏上进行任意设置了!至于温度不是按5度递增,那也可以实现,那你的温度变化又没有规律可循?

楼主:
是的,我只是假设的一个参数,并不是真正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