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液位的测量

楼主(2007-05-05):
   一个正方形的容器  不加盖的  用什么方法把液位用电量反应出来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汽车油箱油位指示就是一种,利用一个浮球带动一个连杆机构,旋转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浮球液位计

网友C:
可靠的方案是选用接近开关,根据液体的性质安装在合适的位置.接近开关我用过在液压油和水的检测.

网友D:
需要连续量的话,安装电容式液位计就可以了

网友E:
测开关量的话用浮球开关就行,想要连续量的话用液位变送器,超生的,激光的,电容的,都是不错的。

网友F:
用压力
变送器

网友G:
电容的、压力的都可以

网友H(2007-06-18):
用液位变送器可以吧

不会,学习!

网友:
粗略测量, 浮球液位计就可以的

网友I:
光电的也行

网友J:
压力变送器、浮球、电解点等等都可以。需要根据价格、测量精度、控制方式等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