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X PLC地址分配

楼主(2007-05-05):
OMRON C200HX 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方法

网友A:
端視您安裝的UNIT!CRATE IO TABLE 後到IO TABLE SETING 看就可以了。OMRON的軟體非常人性化。

网友B(2009-05-04):
omron是最丑的PLC,他的地址分配叫人到处找。更本无规律。

网友C:
OMRON地址分配有点乱,三种方式;

做项目还是用西门子的好

网友D:
根据你插在基板上的位置决定输入输出的地址号(通道号)

网友E(2014-09-26):
来晚了,还有详细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