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s安装后启动问题

楼主(2007-05-05):
在WIN98 系统中调用时报告为“程序试图执行无效指令。错误的位置:2259:2015   中断服务:无”
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出错在哪儿,怎样解决?

网友A:
装个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中装个dos系统,然后在dos中跑sss

网友B:
用 SYSWIN算了 比SSS 好多了
windows界面的
支持 C500 C120 C60P等等型号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

网友C:
一、
VMware Dos 如何安裝 OMRON SSS ?除非您去抽取WINDOWS 98 OR WINDOWS 95 的系統,並製成啟動系統!這種情況下;複製已經安裝完成的SSS安裝資料夾以及系統下的其它SSS程式物件;並妥慎設定CONFIG.SYS 以及 AUTOEXEC.BAT的設定,此時可以使用。
在純種的MS-DOS中不能安裝SSS(沒聽過有FOR MS-DOS V6.22版本),在純種的MS-DOS中你可以安裝LSS 2.XX~4.X`,這東西與CVSS綑綁在一起。
二、
在VMware 中必須安裝WINDOWS 98,再安裝SSS FOR WINDOWS Ver,

2259:2015是你安裝的設定參數有問題。
這裡是SSS安裝參數:
Example CONFIG.SYS

files=30

buffers=30

country=044,,c:doscountry.sys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dos=high,umb

Example AUTOEXEC.BAT

path=c:;c:dos;c:lss ( OR path=c:;c:dos;c:sss)

loadhigh c:doskeyb uk,,c:doskeyboard.sys

prompt $p$g

這裡是LSS PLUS 安裝教學。http://www.cx-programmer.com/read.php?tid=1358&fpage=1&toread=1

网友D:
sss需要DOS环境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