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和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07-05-05):
我用RS指令通过MODBUS来读写三菱变频器里的参数。假设RS指令为RS D50 K6 D60 K6,D8120的值已设置好。
又假设我要向5号站的40013写一个数值K6000,按照格式是: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写入值       校验码
 H05    H06    H00 H0D     H17 H70     H17  H99
那么,我是这样写的:D50=H0605;D51=H0D00;D52=H7017;D53=H9917
我照这样写,然后置位M8122,却怎么都通讯不成功。不知道哪儿不对或者是这种方法根本就不对?
向各位请教、探讨。

网友A:
你把数据发到另外一个电脑中,看看字符串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