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加工原点

楼主(2007-05-05):
现在要控制一个x,y平台 让它走一个三角形的路线(每一个角都是圆弧) 不知道把加工点定的哪里较好?

网友A:
没看出原点不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不是有什么区别  问一下定在哪里更好  比如 定在中心,一边,一角。不知道哪里好点,,,因为工件大小不一样

网友B:
一般来讲,把加工件放在坐标糸的第一象限比较方便,所以说习惯上满足以上条件原点具体放在那里没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C:
对时间要求严格吗?我觉得原点位置真的随便放,中心位置没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跟时间有关系嘛   当然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D:
也可以看编程的方便程度。“工件大小不一样”没关系,只要形状一样就可以通过参数化编程实现。

楼主:
""也可以看编程的方便程度。“工件大小不一样”没关系,只要形状一样就可以通过参数化编程实现。""
不知道放在哪里 编程会方便一点  有做过的老师 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