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屏Wincc flexible安装问题探讨

楼主(2007-05-05):
西门子触屏软件不再用过去的PROTOOL,改用Wincc flexible了,
功能强大,可以与STEP7V5。3直接模拟连接,我刚买了廖常初编的
有关WINCC FLEXIBLE的书,不知这个软件的安装、使用情况?
希望大家多多探讨此款软件!!有什么问题贴出来供大家共享!

网友A:
我连软件还没有,我相信会有的

网友A:
WinCC flexible安装说明
1. 如果您的计算机中从未安装过WinCC flexible 软件,而您手中又有完整的
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 (3 CDs)版安装软件的系统安装盘,那么可
以直接向光驱中插入第一张CD,自动安装程序会直接运行,您可以在系统
的提示下顺利的完成软件的安装.
2. 如果您的计算机中已经安装有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软件,而您手中
又恰好有SP1 for WinCC flexible 2005 ASIA/CHINA安装补丁(下载地址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info_main.asp ClassIDUp=00001&ClassID=00012),那么您可以
把SP1拷贝到计算机的硬盘中解压缩并安装补丁,安装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升
级到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版.
3. 如果您的计算机中已经安装有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软件,而您只
有完整的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3 CDs)版安装软件,先卸载
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按照1中所说的
步骤进行安装.卸载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软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 在Windows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将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
版软件卸载.
2) 切记在卸载软件后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在系统重启后再进行软件安装.
否则,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3 CDs)版时系统会出现
错误提示,软件安装将无法继续进行.
*注:如果您在软件安装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致电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800 810 4288.
2006年12月
----------------搜来的

网友A:
http://lib.verycd.com/2006/05/21/0000103641.html

网友A:
为何没人感兴趣?难道此软件用处不大?

网友B:
Wincc flexible软件,
1 安装,你一上午不要干别的事,你慢慢的装吧。
2 电脑,如你的电脑配置不好,你慢慢运行吧。
3 学习,还是PROTOOL人性化一点,你慢慢学吧。
4 授权,Wincc flexible要授权,你慢慢挣钱买吧。

网友A:
原来如比!会有改变的!
PROTOOL未找到!

网友C:
--“如果您的计算机中已经安装有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软件,而您只有完整的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3 CDs)版安装软件,先卸载WinCC flexible 2005 CHINA版,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按照1中所说的步骤进行安装.”--
 如果你这样做,麻烦就来了。
 应该:1。运行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中的EXE文件;2。自动提示卸载现有的低版本WinCC flexible;3。控制面板卸载现有的低版本WinCC flexible;4。重新启动计算机;5。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 SP1 CHINA;
  请按顺序,整个过程约40分钟。

网友C:
 下面是DVD[/u]的说法,为别吓了刚接触者,我在后面加注
 Wincc flexible软件,
“1 安装,你一上午不要干别的事,你慢慢的装吧。”--安装方法正确,40分钟-1。5小时
“2 电脑,如你的电脑配置不好,你慢慢运行吧。”--内存512M完全足够,256M也可以运行(2004和2005版本太慢,2005 SP1还行)。
“3 学习,还是PROTOOL人性化一点,你慢慢学吧。”--入门是难!
“4 授权,Wincc flexible要授权,你慢慢挣钱买吧。”--编程软件不要授权,西门子网站可免费下载。

网友C: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3486585

网友C: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3486585

WinCC flexible 2005亚洲版/中文版的SP1

网友C:
如果你的宽带速率不高,请选择今夜下载---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在休息,要不然890M下载会花很长时间。

网友D:
天啊真是谢谢你了,我找这个都快疯了。

网友E(2007-10-05):
我下的是890M的wincc flexible2005 2CD,根本装不上,点SETUP.EXE后,经过许可协议,然后选择安装路径那一步,"下一步"呈灰色显示,而且安装组件前面显示一个惊叹号,不知为什么,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F:
老愚者你好,我下了的是890M的wincc flexible2005 2CD,根本装不上,点SETUP.EXE后,经过许可协议,然后选择安装路径那一步,"下一步"呈灰色显示,而且安装组件前面显示一个惊叹号,不知为什么?

网友G(2008-07-19):
我的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2009-03-31):
我安装了3天了,没装上

请高手指点

2007版的

zhoujg999@sina.com

网友I(2009-10-02):
我的也是没装完整,仿真没法用!

网友J(2009-12-20):
我装了3遍,都不能使用,打开是电脑老是提示检测到系统出现故障,自动重启电脑,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K(2010-10-04):
我刚接触,还没下载完呢。有安装顺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