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电动机启动10几秒后就跳闸,有哪几种原因原因?

楼主(2007-05-05):
请教电动机启动10几秒后就跳闸,有哪几种原因原因?

网友A:
什么跳?热继?断路器?
多大电机?跳的闸多大?什么负载?

网友B:
有可能是负载过大;接线发虚等.

网友C:
请先断开负载试试看,是否还跳?

网友D:
先看是什么跳,是热继,还是空开,然后断开负载区分开机械毛病还是电器毛病。

网友E:
是不是线太细了?

网友F:
请吧情况说明白点,是热继电器,好是空气开关

网友G(2007-06-06):
电流过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