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楼主(2007-05-05):
各位大师:
    我用西门子300和200组网,用CP342-5做主站,EM277-0AA22-0XA0 作从站,用V5.2进行组网,CP SEND和CP RECEIVE及HARDWARE编写 都成功编辑并下载,但是CP342-5上的BUSF红灯一直闪,当时怀疑SEND和CP RECEIVE不对,校正了好几次都没有用,277的DX MODE 就没亮过,但后来发现,我导入的是SIEM089D.GSD,为什么拉出来的EM277的型号是6ES7 277-0AA20-0XA0,而我的硬件是6ES7 277-0AA22-0XA0,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出现的故障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急啊。
    请大师们帮个忙!给予指教!
 我的EMAIL:chenglong6489@yahoo.com.cn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低。没有那个型号。EM277的应该不需要加GSD的。BUSF灯亮说明总线有问题。

网友B:
再找一个GSD啊

网友C:
当程序中没有调用FC1(“DP_SEND")和FC2 ("DP_RECV")或者调用没有成功造成的。
这里要提醒您的是:CP342-5只能用于300PLC的中央机架上。

楼主:
   朱勇军,samen,yuanle,三位师傅首先谢谢你们百忙之中来指导我!
   我今天在STEP7子目录下找了另外几个SIEM089D.GSD 文件一个一个的重新导入,有一个导入后EM277的型号变成了6ES7 277-0AA2.-0XA0,BUSF 闪烁依旧。这是不是说明是有一个089D.GSD导入后就会出现6ES7 277-0AA22-0XA0呢??还有那个总线的问题,我的CP342-5是通过D型总线连到313上的,D型总线我都一个一个都量过去了都通的。下面的电缆都检查了都通。那个313和345我拆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没有装在机架上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啊?难道是二者没有共地,没有一个电位标准,这个他们是共用的一个电源模块啊???
   会不会是CP342坏了啊???
   那个FC1(“DP_SEND")和FC2 ("DP_RECV")我怎么去看有没有调用成功啊?我DOWNLOAD时也没有报错。
   你们若能找到对应的277-0AA22-0XA0 GSD 文件就发到我邮箱里,chenglong6489@yahoo.com.cn
   谢谢大师们的指教!!!!!!

网友C:
对于是否调用成功您可以检查Fc1,FC2的状态返回数据

楼主:
 yuanle大师你好,经你的提醒,我昨晚翻看了一下300书,上面讲到了关于cp342-5的(“DP_SEND")和FC2 ("DP_RECV")的内容发现与我编写的不一样,然后今天早晨按照书上的内容重新输入后,当时我挂的是一个200,他好了,BUSF他不亮了,重新上电后200的DX MODE也亮了, 这表示故障解决了太谢谢你了!!!但我后来重新做了一个网,这次挂8个200,又有问题了。BUSF又闪了,检查发现第8个站的DX MODE不亮表示与他没有数据交换。然后我试着挂7个站,这个EM277不接。他又没有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我前面的7个肯定是好的。是不是我的第8个EM277是坏的啊?但我在不组网时通过CP5611板卡,用200的STEP7进行通讯时,他能找到第8个站呀。这是不是说明我的8站的EM277没有坏呢???哎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啊!!!!
    附:原不通的OB1 STL :
      CALL  "DP_SEND"
       CPLADDR:=W#16#100
       SEND   :=P#DB1.DBX0.0 BYTE 8
       DONE   :=M200.0
       ERROR  :=M200.1
       STATUS :=MW210
      NOP   0

      CALL  "DP_RECV"
       CPLADDR :=W#16#100
       RECV    :=P#DB2.DBX0.0 BYTE 8
       NDR     :=M200.2
       ERROR   :=M200.3
       STATUS  :=MW212
       DPSTATUS:=MB214
      NOP   0
    通的OB1 STL: CALL  "DP_SEND"
       CPLADDR:=W#16#100
       SEND   :=P#M 10.0 BYTE 8
       DONE   :=M1.0
       ERROR  :=M1.1
       STATUS :=MW20
      NOP   0

      CALL  "DP_RECV"
       CPLADDR :=W#16#100
       RECV    :=P#M 50.0 BYTE 8
       NDR     :=M1.2
       ERROR   :=M1.3
       STATUS  :=MW4
       DPSTATUS:=MB6
      NOP   0

我的连的站数,所连站数的输入输出的字节大小为8BYTE,这是不是与上面通的那个STL的一些数值的设置不对啊????造成这个网带不了8个啊????
    请大师指教!!!

楼主:
    大师们,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指点。以下还有不懂的还得向你们请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