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弧插补时工作台振颤,是何原因?

楼主(2007-05-05):
一台设备,两轴伺服,位置控制。X轴直联滚珠丝杠,驱动工作台在直线导轨上水平方向运动;Y轴用齿轮和伞齿轮两级传动,驱动龙门架竖直方向运动,现有如下现象:
X,Y轴作圆弧插补运动时,机械噪音非常大,细细观察可见水平方向工作台和竖直方向龙门架都在不停地微微振颤,噪音主要是Y轴的传动齿轮产生;但是,两个轴分别单独直线运动时,噪音又降至正常水平。不知道是何原因,恳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两个轴分别单独直线运动时,噪音又降至正常水平”
两个轴同时做直线运动,噪音在什么水平?

楼主:
谢谢刘版主!试了一下,两轴插补一斜线,噪音与单独直线运动一样在正常水平。

网友B:
估计是性能问题!

网友C:
速度设置不合适,直线,斜线运动不用频繁改变速度。插补速度不能太高。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插补圆弧时并没有频繁变速,就用一个速度走完的,插补速度也不高。了解了一下,系统用的雷赛的DMC1000控制卡,该卡的插补方式是“软插补”,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D:
插补圆弧时并没有频繁变速?
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圆弧插补涉及到复杂算法,各轴的实际速度是不断变化的。过像限的插补速度特别高。

网友E:
圆弧插补过程中,如果使用数据采样法,计算过程十分的复杂,有可能上一个插补周期的脉冲已经发送完毕,而主程序的计算还没有完成,于是出现"数据饥渴"现象,就会出现振颤.可以联系产品的技术支持.

网友A:
有些控制卡,圆弧插补实际上不能实现速度的连续平滑变化,电机实际上是在走—停—走—停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就是振动了

楼主:
用户程序有个参数之前没注意到,叫“输出分辨率”,默认为0.1毫米,改为0.01毫米后,圆弧插补就比较顺畅平滑了;如果改为1毫米,则明显出现刘版主所说的“走-停-走-停”的现象。
谢谢:yzj7518、步进控制和刘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