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否使用双线圈输出?

楼主(2007-05-05):
手请问各位,想要表示X1闭合时,线圈Y0与Y1均得电,
以下程序是否正确?
LD  X1
out  y0
out  y7
谢谢!

网友A:
这怎么可以???

网友B:
这不叫双线圈,程序正确
双线圈:
LD X1
OUT Y0
LD X2
OUT Y0
END

网友C:
这不叫双线圈,程序正确
这叫重复使用接点,这是plc的优点之一.

网友D:
LD  X1
out  y0
LD  X1
out  y7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不叫双线圈,这样可以接很多线圈。

网友F:
楼主的程序正确

网友G:
对,哪种PLC都可以这样的!

网友H:
程序是对的,这不是双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I(2010-08-14):
雪世界,第3步可以不要。

网友J:
程序正确,经常用到的,其实可以自己先调试下啊。

网友K:
程序正确。注意:如果在步进顺控程序不同的状态步中允许使用双线圈输出,因为他们不是同时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