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T行车的升降电机用什么保护?

楼主(2007-05-05):
最近公司的5T行车升降电机(7.5KW、锥形转子)经常烧坏,请教行车电机的保护怎么做,有现成的吗?

网友A:
烧坏的原因是什么?对症下药

网友B: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现成的控制箱的啊,你是不是自己做的啊!

网友D:
可能用韩国生产的EOSR新型带微处理器的电动机保护器,我二种器号EOCR-SS和EOCR-3DD,

楼主:
一般都是缺相和过载,因行车比较多,全部没有带保护的,我考虑自己做保护。因为行车的控制箱是在高空的,工作时振动也是很历害的,所以想找结构简单,故障率低,性能要过得去的一种方法。不知你们平时所用的行车有没有加电机保护?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E:
经常烧坏?使用频次高?我们公司也是一5T的,就用一空开、两接触器、一断火限位器控制,两三年时间里电气方面没出什么问题,到是机械方面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网友F:
要查明原因对症下药,是起重过载,使用频次高,还是接触器选型过小,接触器一般选电机额定电流的4-6倍

网友G:
我们公司的也是这样的只是一个空开加了几个接触器也一直没发生什么 问题啊

楼主:
公司行车比较多,大概有50台左右,因没有固定的操作工,随便什么人都来操作,所以经常会把接触器烧坏,他们操作时会连续不停地点动行车,一般的接触器应该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吧?7.5KW电机用32A的接触器也应该是够的了。

网友F:
ZDY1-41-7.5KW锥形电机工作在AC4下最好选CJX2型50-95A,我公司就这样使用一年内不会坏的(轧钢企业)

楼主:
谢谢楠楠的建议!!

   要是全部换50A的接触器,控制箱的安装位置不够了。再说50A的就可以断开-接通-断开-接触这样连续的操作吗?另限位断火器也经常会缺相,引起烧电机,所以我想装个电机保护。

网友B:
40A的接触器就够了,我们一般配32的
限位断火器也经常会缺相,引起烧电机,----加XJ5或XJ2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H:
我门公司也有大大小小的行车10几台.小的(1.5KW)频繁点动还是不怎么会出事!不过在我的印象里限火开关应该不会经常动作啊!不经常动作怎么不接触不良缺相呢?

如果你的限火开关经常动作的话.你可以在控制回路里加行程开关来做上下限位保护,限火开关用来做最后一道保护!

网友H:
对设备来说,我门做维修的也不能绝对保证它不坏!另外对操作人员的培训也很重要

网友E:
用的什么牌子的接触器,改用施奈德的。

网友F:
断火器你选上海新生电器厂生产的LX-39-20A,电机保护你在电机绕组上加热敏电阻来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I(2008-02-27):
大江大海说的对啊  关于烧接触器还有个原因是时间继电器坏了.继电时间太短

网友J:
这个应该有现成的控制箱的啊,你是不是自己做的啊!再看以下有没有缺相,

网友K:
同操作工交待一下使用注意事项吧,
行车都是点动控制,频繁起动.
电机缺相时
有的操作工明知道电机打不起来了还拼命的按住按钮.
电机不烧才有鬼呢.

网友L:
起重机频繁启动,属于特殊负载,按行话来说,应该为AC-4型负载。 所以,在选用接触器时,应按AC-4负载电流考虑。 通常接触器的标定电流是AC-3工作状态时(正常负载)的许可电流,当用于AC-4的工作状态时,其许可电流大约为2/5(0.4)。如32A的接触器用于AC-4的工作状态时,其许可电流只有12A。 下表为CJX2接触器的许可电流标准,其他品牌及型号的许可电流也基本类似。

网友M:
我们是冶金业, 5T 车都是CJX2-6511 ~9511 10T 的手的是CJX2-9511
电器箱改后明显电机坏的比较少了,以前的是CJX2-3201 2~3个月左右 触头就会不太良好很容易产生断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