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变压器检测

楼主(2007-05-05):
我单位的油浸10KV/630KVA电力变压器,日前进行了绝缘电阻检测.得到的结果如下:
低压对地电阻值为:0兆欧/15秒---0兆欧/60秒.用2500V摇表测得.
低压对地电阻值为:500兆欧/15秒---550兆欧/60秒.用500V摇表测得.
低压对高压电阻为:3900兆欧/15秒---4000兆欧.用2500V摇表测得.
高压对地电阻值为:500兆欧/15秒---520兆欧/60秒.用2500V摇表测得.
请帮忙判断变压器检测的结果如何?

网友A:
低压输出应该只有400伏,用500伏的摇表测量是比较正确的,用2500的摇表就击穿了,如果不看第一项测试,该变压器应该是好的.最好找厂家再实验一次.

网友B:
 低压用500伏的摇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