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阀为什么不用并联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7-05-05):
比例电磁阀为什么不用并联续流二极管,而开关阀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他们两的电气特性有些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比例阀,它的驱动信号一般是模拟量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取得。也就是说比例阀使用的是模拟量信号,交变的信号你加上二极管能起到作用么?不能的。对于使用开关量输入电压驱动的电磁阀,加上二极管主要是起到续流作用,防止施加电压和断开电磁阀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对输出接点的冲击,以起到保护接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