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直流变压

楼主(2007-05-05):
请教一下各位,我想要把高达40V的直流电压降到5V,可不可以直接就使用7805,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A:
你查一下的参数,我记得7805输入-输出耐压好象是30多伏,如果是的话那就不能用,就是能用也不太好,功耗太大了.可以用DC-DC转换器

网友B:
是的,ISG1971说的是,用DC-DC吧

楼主:
各位,我输入的是经过整流的直流电压,估计40伏左右,想直接把电压稳定在5伏左右,你说的DC-DC转换器是一个集成芯片,还是一套电路产品?

网友C:
如果你需要的驱动功率比较小,是可以用7805的,不过要在前面先使用一个或几个7815之类的一点点地间接降压就比较好了。如果耐压不够,可以将78XX的接地端通过一个相应的稳压二极管再接地就行了,这样比用DC--DC便宜的多,就是要注意散热,压差越大,发热越大

网友A:
如果你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自己做DC-DC转换器.电子报上有好多原理图,也不会太贵

楼主:
对,论坛里的高手们也说过,7805是线性的,它降压主要是靠消耗电能来实现的,所以散热是一个关键.

楼主:
我的手里现在就有个废旧的打印机电源,输入的是AC220V,经过整流后变成直流,然后经过一个直流变压器输出AC7V左右,经过F10P10Q后输出的是DC24V,这个就应该是一个DC-DC转换器吧.

网友D:
直流变压器输出交流7伏,非也,应是脉冲变压器,F10P10Q是肖特极二极管,这里起整流作用,这种电源称为开关电源。
DC-DC是+40V--+24V而非交转直

网友E:
输入最高可达40V,输出为5v,12V,ADJ等,电流最大为3A的LM2576可满足你的要求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TO:许宗良
那脉冲变压器输出的电用什么方法能测出它的电压值?

楼主:
TO:芯片级维修
问一下,LM2576的极限电压就是40V吗,输入不高于50V的电压可不可以?

网友D:
测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C:
应该说是测量峰值电压还是平均电压吧?测量脉冲电压峰值最直接的方法是用示波器,平均电压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块机械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
我用的就是机械指针式万用表,测出来的读数是AC7V左右,经F10P10Q整流后读数是DC24V.

网友C:
上面的我的帖子没有说清楚,指针表不太适合在较高频率下测量交流信号,需要快恢复二极管整流的电路,脉冲频率一般都在10KHz以上,尤其是开关电源,脉冲变压器工作频率都在100KHz以上,你说的变压器就是开关电源,不是DC-DC。脉冲不是交流,是直流。

楼主:
是这个原因啊,那只能在整流成直流后再测才是真正的电压数值了.

网友F(2007-06-30):
你要是直接转化的话,那样会导致稳压器有很大的温升,你还不如直接用一个DC/DC模块进行转化!

网友G:
你的40V前面是从哪来的呀?如果有变压器把变压器线圈拆去一半不就解决了,还有这么麻烦

网友H:
“我想要把高达40V的直流电压降到5V,可不可以直接就使用7805,把电压降下来?”
1、同意楼上的意见!
2、还是先把40v设法降下来!

网友I:
不怕花钱,输出电流比较大,就用DC-DC模块或自制低压开关稳压电源,效率比较高
电流很小,就用高耐压的三端稳压(好像不太好找,LT***)
要不就先用三级管,稳压二极管做1个稳压到10V左右的稳压电路,输出再接7805,要求不高就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和大功率三级管,耐压100V也能够办到

楼主:
照楼上这么说的话,DC-DC模块看样很贵了,我想供给的电器件功率很小,只是几个发光二极管,电源是直流50伏左右,想降到5伏,想请各位提点建议.

网友G:
这么简单的事?找个合适 的电阻串上就是了呢

网友I:
对,用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在不行用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J: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用直流调压斩波器将40v降下来!

楼主:
直流调压斩波器很贵吧?

网友K:
如果你的功率不是很大,完全可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得到5V电压

楼主:
那我就照你说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G:
发光二极管只要限流就可以了,它本身就相当于一个稳压管,还分什么村呀?

楼主:
那我可以直接将DC50V接到耐压5V的发光二极管上吗?

网友G:
要串一个限流电阻的,难道你一点都不懂吗?

楼主:
呵呵,我确实不太懂,对于弱电我学的只是点皮毛而已.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3MM,5MM的工作电流一般取10MA,所以你直接串电阻就行了

楼主: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纸级的问题,是不是要计算一下所选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的电阻.

网友G:
那是很定的,阻值太大不会亮,太小会烧发光二极管

楼主:
这我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L:
用4.7K 1/2W的金属膜电阻即可

楼主:
那我就试试吧.

网友M:
用开关电源来降压,有一个产品: 双电源降压型稳压电源-试验电源-正负电源  http://shop3450141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