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5-05):
大家好,最近几天我单位橡胶密炼机使用的西门子6RA70直流驱动器经常出现A031报警(直流电机:1100KW,电枢电压660V,电枢电流1772A,励磁电压220V,励磁电流24A,转速980转/分)。当启动电机时出现该报警该报警,电机不能增速。当运行中出现该报警,不影响电机运转。对速度调节器进行优化不能解除报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期该机还出现空载时电枢电压不稳现象,当在500转/分运行时,空载电枢电压在100-400多伏范围内快速抖动。但在有负荷的情况下,电枢电压却能够稳定在300多伏处,电枢电流也很稳定。在全速高负荷运转时,电枢电流却高达2000-3000A。以上现象未能查找到原因,如何解决请指教。

楼主:
迷茫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查一下控制回路,
  系统是否有漏电,

网友B:
(1)检查调节器是否有断开,
(2)可以去优化调节器,
(3)重新设置P590和P591的参数

我们是西门子系统集成商, 有问题互相交流.  13396654393 蔡云强

网友C:
呵呵,密炼机不就是7095吗。你公司不会是佳通旗下的吧,要不还是打我公司电话好了。

网友D(2013-03-13):
电枢回来应该有接地现象,电缆也要查查,待这些解决了再优化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