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漏电保护器邪门跳闸

楼主(2007-05-05):
状况1:电脑正常关机,关闭插线板开关,然后再拔出机箱以及显示器电源线插头,第二次使用电脑时,一插上机箱电源线插头,(注意[u]此时插线板的开关并没有打开[/b])漏电保护器马上跳闸!邪门了!按理说,此时插线板上应该还没有电呀!我换了好几块插线板都是同样的结果。(我用的都是公牛的插线板)
更邪门的是,如果跳闸后合上闸,电脑可以正常使用,无异常。但是,只要一关机,然后重复上述关机、拔插座的动作,再想插上电脑使用就会出现同样的跳闸事件!
导致每次使用电脑开机前都要跳一次闸。
请各位高人指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原因有几方面:1,电脑开关电源的电容放电所致;2,漏电保护器内部线路松动;3,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机箱加接地线

楼主:
谢谢两位高人!我的机箱确实没有接地线。试试看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想想我大学四年也是学电气工程的,毕业以后却投入到了貌似更有“钱途”的IC制造行业,现在想来,很汗!本来当时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经过这么些年,全忘了。:(
现在想来,长远来看,还是电工好!虽然不会普遍高薪,但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谁也离不了它呀!

网友C:
可能插线板开关关的是零线,插插头时火线已直接进开关电源.有个对地的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