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变频器跳F0022 怎么办啊?

楼主(2007-05-06):
我接了台420的西门子修,15KW,用户说运行就跳F0022功力元件损坏,我在店里带1.5KW的电机又是好的,运行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功率组件问题,细心查一下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B:
MM420最大只生产到11KW,什么时候有15KW的啦.F0022故障面比较广,认真检查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小弟万分感谢!15KW的是440的,420的 那个是0.75KW的,打错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C(2009-05-22):
可能在客户那,接触不好,在你那搬运过程中有碰触,查I/O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