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开关 中间继电器 接触器 如何一块使用?

楼主(2007-05-06):
开关,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通常组合在一起用来控制电器的起停,它们之间是怎么连线的?
还有常开开关按下后,中间继电器,接触器闭合,电器上电,这种状态能维持吗?

楼主:
也就是说常开开关按下松手后,电器回路能否始终保持导通,或者说常闭开关按下后,电器回路能否始终保持断开?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在电路里自锁就行了。

楼主:
开关,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通常组合在一起用来控制电器的起停,它们之间是怎么连线的?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B:
这不是很简单的呀
你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C:
电器控制上没有这个?看书吧

网友D:
输出自锁,就可以将输出维持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这些器件的物理结构及工作原理搞明白,到那时你就差不多会连线了,

网友E:
看电工手册吧!!!

网友F:
电器自锁

网友G:
从基础学吧

网友H:
这是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这些都不知道的话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的,这是论坛,不是学校,兄弟多看看书,多动动脑,否则别人告诉你了你也记不住,实践出真知?

网友I(2007-06-06):
你问的东东很有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