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明电舍报接地

楼主(2007-05-06):
一台明电舍VT230S-160的变频器带小电机-15kw运行正常,但是带110kw的电机一起动就报接地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一启动报,那基本上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阿健在 2007-5-6 10:27: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一启动报,那基本上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
但是带小电机正常啊

网友B:
驱动电路及霍尔电路故障
电话:13584934040

楼主:
霍尔依次拔掉也是报

网友C(2010-04-07):
驱动问题比较多,电流传感器问题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