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线路图问题!

楼主(2007-05-06):
 我的气缸是双作用气缸,有两个气口,当其中一个进气时另外一个需要出气,由于是进行气缸使用寿命实验,所以需要无人值守,并且需要计数器,请各位大哥帮我看看使用哪种电磁换向阀,在电磁阀的外部是否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特急,老板在后面催!!!

网友A:
我推荐用PLC做。因为一台计数器+延时继电器+接线的复杂+维护费用>PLC系统成本。用PLC还要灵活些。如果还要检测气缸是否达到预定位置,加2个接近开关。计数器由PLC内部做。简单吧,兄弟!欢迎探讨。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楼主:
现在老板只要做一台计数器+延时继电器+二位五通的电磁阀,哪位大哥能把线路图给小弟表示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你搞好没有。如果需要详细的PLC设计思路,可以相互切磋。用PLC控制线路简单,修改方便。2位5通阀我用过,5通中有2个口在一恻,3个口在另一侧。2个口中一个开气缸,一个关气缸。3个口中,中间的是进气,两侧是排气,应该加消声器。 如果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