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三相异步电机铁芯长度疑问1

楼主(2007-05-06):
单位新买了两台电机,功率为45kw,额定电流为83.9A,可当我打开阀门负荷使之达到额定电流时,电机温升较高,后检查发现为电机铁芯长度只有180,而实际长度应为210,请问电机铁芯长度对功率有多大的影响,照这样的情况该电机相当与多大功率的电机,电机型号为Y225M-2。

网友A(2009-12-20):
就是啊 我们也是有许多新电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电机起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