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继电器断电不释放是何故

楼主(2007-05-06):
多年来发现一个现象:JZ7-10,AC36V中间继电器偶有断电不释放的现象,不是机械运动部分卡主,应该是磁力吸合着,出现时把动铁芯按几下就放开了,不知是何原因,请问各路高手.

网友A:
是不是铁芯脏了的原因!

网友B:
换质量好的

网友C:
两种可能:1,铁芯有剩磁;2,触头粘连(烧死)。

网友D:
是否真的已断电,测量一下线圈有无电压。

网友E:
多半还是电流冲击过大。熔在一起了

网友F:
烧死了,换吧

网友G:
触点不行了,换吧

网友H:
触头粘连的情况较多。

网友I:
线路有电容感应电

网友I:
万用表量下不释放时的线圈电压

网友J:
触点粘连,最好更换了。

网友K:
应该不是粘住了就是卡住了

网友L:
换接触器吧。。。。

网友M:
换一个吧.

网友N:
剩磁,换一个吧.

网友O:
多年来,应该使用时间长了,可以拆开看一下触点。
该换了。

网友P: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线圈有电容感应电压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网友Q:
下面引用由电工小罗在 2007-5-20 13:49: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线圈有电容感应电压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
同意.

网友R:
应该是铁芯上面有脏,坼开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S:
还有就是本身的做工工艺差,放松时哪个地方不顺畅

网友T:
1:弹簧弹力不足
2:塑壳和主接点有漏电
3:铁芯不灵活,有卡

网友U:
触点被粘死,铁芯上面有脏.

网友V:
大柱间隙小了.铁芯余磁,恢复原间隙尺寸或开个小槽试试.

网友W:
1.铁心上短路环坏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4.铁芯脏了

网友X:
我经常碰到那种情况,自我分析是长时间动作反复
 造成

网友Y:
各位他说的是中间继电器,触点粘连,和剩磁的可能性大。可以将触点并联,和加分压电阻和电容来试试

网友Z:
 引“白灰:各位他说的是中间继电器,触点粘连,和剩磁的可能性大。可以将触点并联,和加分压电阻和电容来试试”

网友Z:
是不是还与电源感应有关,如果电源和另外的高电压电源在一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A:
支持电工小罗....

网友AB:
原因就是国产的,经济失用。或者是不是被人捣乱用胶粘住了?原因多的很,都是瞎猜。
不过一般进口的,不会遭此捣乱事件。

网友AC:
沾污多和触电粘连

网友AC:
剩磁可能性小

云中客: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
1.长时间动作反复造成铁心上短路环坏
2.铁芯有剩磁.

云中客: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
1.长时间动作反复造成铁心上短路环坏
2.铁芯有剩磁.

网友AD:
下面引用由lyh7104在 2007-5-6 21:57:00 发表的内容:
  两种可能:1,铁芯有剩磁;2,触头粘连(烧死)。

网友AE:
增加反做用力弹簧的拉力.

网友AF:
铁芯上面有油污!

网友AG:
同意电工小罗的说法

网友AH:
这个问题不值得在此研究

网友AI:
 这个问题不值得在此研究

小继电器换吧。性能不好了!

网友AJ:
只能是烧死,有剩磁导致不能分断的话这继电器还怎么工作呀

网友AK:
1.线圈有电容感应电压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4 弹簧烧断或者弹簧太软

网友AK:
弹簧太软弹簧烧断
.线圈有电容感应电压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网友AL:
发的什么帖,人家说了那么多,这个楼主也不出来说句话,一个继电器就那么难确定原因吗

楼主(2007-06-30):
谢谢各位,至此应该明了:铁芯磁剩.线圈电容感应电压的可能最大.谢谢个位

网友AM:
,铁芯有剩磁;2,触头粘连(烧死

网友AN:
支持楼上
不必这么费劲吧,

网友AO:
下面引用由杨中格在 2007-5-26 22:32:00 发表的内容:
  发的什么帖,人家说了那么多,这个楼主也不出来说句话,一个继电器就那么难确定原因吗

--------------------------------------------------------------------------------------------
就是,这么一点点问题等大家回答,工厂早关门了

网友AC:
   1.铁心上短路环坏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4.铁芯脏了是长时间动作反复
 造成

网友AP:
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不能换好一点的东西吗?

网友AQ:
铁芯脏,剩磁,触点烧结,机械卡死.

网友AR:
   复位弹簧弹性变差,    弹簧太软弹簧烧断
.线圈有电容感应电压
2.铁芯有剩磁
3.触点被粘死

网友AS:
现场常遇到,厂家在铁芯表面涂油防锈,时间一长,污油粘,拆开擦擦就好,`

网友AT:
三种可能:1,铁芯有剩磁;2,触头粘连(烧死),3,铁芯上面有油污.

网友AP:
不能换个好一点的东西吗?

网友AU:
主节点熔焊在了一起。

网友AV:
应该就是以上各位工程师所说的情况吧  这个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了  仔细的检查看看

网友AW:
剩磁原因

网友AX:
拆开看看,就全明白了

网友X:
顶电工小锣

网友AY:
我支持电工小罗的见解!

网友AZ:
下面引用由lyh7104在 2007-5-6 21:57:00 发表的内容:
  两种可能:1,铁芯有剩磁;2,触头粘连(烧死)。
--------------------------------------------------------------------------------------------
同意!

网友BA:
这个问题应该继电器厂家更应关心,分析原因,加以改进,强我国货!

网友BB:
应该是铁芯上面有脏,坼开清理一下,就好了,你应用的环境有油蒸汽或水蒸汽,油蒸汽类的可能性多些

网友BC(2007-08-02):
其实换了就好啊

网友BD:
只能更换了...

网友BC:
小继电器又不贵,换了就是了
或者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E:
弹簧不够力了也有要可能

网友BF:
同意大家的说法,不就一个小继电器吗?换个新的不就得了.

网友BF:
“换”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希望你能用行动表示!

网友BG:
  剩磁换新的

网友BH:
干扰电压达到继电器的保持值,达不到吸合值

网友AR:
  有剩磁或有寄生回路,寄生回路电压低于吸合时的电压接近于维持电压时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网友BI:
控制线太长有寄生电容,改用直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