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用水塔怎么实现自动供水?

楼主(2007-05-06):
关键是要能用我们手边的东西就能实现,而且要不容易出问题啊!小水塔就是平房上面的水泥池子。

网友A:
加一个浮球水开关就行了,不贵。只要市供水网有水压,就能一直自动保证水池水满。

网友B:
自备井+水泵+控制接触器+断路器+液位计
用液位计的上下触点控制水泵的起停就可以了
不用液位计用其他的水位测量装置也可以

网友C:
可以做个555IC实现自动制我可以给你提供图304519041@QQ.COM

楼主:
浮球水开关 液位计 哪种好啊!

网友D:
液位计好但是较贵。浮球的便宜/

网友E:
液位计好但是较贵。浮球的也要钱,自己用电线做个探头好了,
zxp747920说法可参考,毕竟是家用的嘛.

网友F:
呵呵;外面卖的水塔都带有浮球,当水满了以后就关闭了;
自建的话加一个也不贵,不到20元;

楼主:
有没有用过浮球开关的,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G:
液位计好用

网友H:
家用嘛,还是浮球开关实惠。

网友I:
我插一句;浮球开关可靠性太差,容易出故障.

网友J:
买一个液位继电器OK了

网友K:
自己插跟铁丝,当做水位传感器,然后接个液位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L:
做过工厂的水塔控制.
可以在水池内做一电极,只是注意电极不能通直流电,会产生电解腐蚀.电极要加交流电最好是弱电.
其余的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M:
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N:
还是浮球开关省力

网友O:
浮球开关好又省钱。

网友P:
浮球进水阀,马桶水箱都用,经济实用.

网友Q:
原理很简单,关键是器件的选择
用自制水位检测探头或电接点浮球开关较经济。

网友R:
用液位继电器,水位电极电压低比交安全。

网友S:
浮球的好啊,省钱又方便安安全,液位继电器贵,而且不安全,如停电就失灵了,还有电网电压不正常和雷电击都易坏

网友T:
用电接点浮球开关较经济。

网友U:
用JYB系列电子式液位继电器,简单有可靠.

网友V:
家用的工也要求有不高,我觉得浮球是最理想的选择
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W:
8050应该市PNP的吧

网友X:
加一个液位浮球开关,选4分或6分的接头

网友Y:
一个浮球开关足以

网友Z:
电光说得不对啊  明明是NPN管子吗?

网友AA:
8050就是NPN的啊.

网友AB:
用电极加水位控制器,经济耐用

网友AC:
浮球最方便

网友AD:
看了大家的发言,我也想回去给自己家里做一个,呵呵

网友AE:
自己用空的矿泉水瓶做一个液位控制器就行了,不用买的。

网友AF:
电接点压力表比较合适,结构简单,性价比较好

楼主:
矿泉水瓶?用微动开关吗?

网友AG(2007-08-12):
安装浮球开关,带触点压力表。

网友AH: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I:
 蒙毅的图做一个最便宜好用

网友AJ(2007-09-14):
浮球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K:
用JYB系列电子式液位继电器,简单有可靠又便宜

网友AL:
浮球经济又实惠,安全又可靠

网友AM:
  装一个浮球开关,一个断路器,一个热继电器,一个转换开关,一台泵。如果从安全角度讲可以加装一个控制变压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
  不过还是赞同“蒙毅”师傅的方法作一块板子,经济适用,还安全。

网友AN:
打开抽水马桶水池看看

网友AO:
打开抽水马桶水池看看
高

网友AP:
打开抽水马桶水池看看.
相当高

网友AQ:
打开抽水马桶水池看看.

网友AR:
浮球开关

网友AJ:
用一个液位浮球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S:
有浮球就行了,简单好使

网友AT:
我是<电子报>的忠实读者,近几期的报纸介绍了相关自动供水的方案,有几例不错,可以借鉴一下的.

网友AU:
那要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了,如果精度很高的话就用液位感应器控制

网友AV:
8050的功率比9014要大,

网友AW:
  浮球最方便,建议买质量好一点的,否则时间长了会失灵的

网友AX:
8050为NPN 8550为PNP Pcm/mW=1000 Icm/mA=1500 U(br)ceo/V=25 hfe=85~300 fT/MHz=100 外型TO-92 两者参数一致,只是PN结相反
刚搜索到的

网友AY:
 自备井+水泵+控制接触器+断路器+液位计
用液位计的上下触点控制水泵的起停就可以了
不用液位计用其他的水位测量装置也可以
                 说的好顶

网友AZ:
还是浮球开关好,经济实用

网友BA(2007-10-19):
  用电极的不好,电极要经常处理的,(电子式液位继电器是电极的),市面上卖的浮球开关也可以用,也可以用干簧管来自己制一个传感器,再用一个控制电路,我做了30多套,有的用了7年多了,没维修过一次.
  如果你用市政管网水,加个电磁阀,用家里自己的小泵抽,可以直接控制水泵,很好用的.

网友:
 浮球的好啊,省钱又方便安

网友BB:
抽水马桶里面的浮球开关用用好了

还液位计,你怎么不推荐3051S啊。。。

家用的啊,楼上的几为忒搞笑了

网友BC:
买一个液位继电器

网友AK:
液位继电器一个,50多元,其实我觉得还是抽水马桶的东西更好

网友BD(2008-04-05):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即便宜又可靠,一定适合你用,不是电极式那种,上百度可以搜索到相关资料

网友BE(2008-07-07):
我自己家里有口井,我用了一个自吸泵,一个漏电保护器,,一个接触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按钮,(用于自动和手动),还有一个浮球开关,少量电线和pvc水管就搞定了,总费用在400快=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BF:
加一个浮球阀最简单,

网友BG:
我用过一种"JY--15水泵液位自动开关",很好用,价钱也很便宜

网友BH:
现在楼主没说清楚呢, 是家里自来水供水,还是自己的水源供水?  自己的水源供水那么就液位控制器,自来水的话就买个相当好点的浮球,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H:
要不用个行程开关装在高处,用绳子在开关头上挂个空酒瓶子(一定要密封好的那种)  调节好酒瓶和开关之间的绳子的长短就可以了...

网友BI:
液位继电器探头用在水质较好的地方容易产生误报警,我的上一个项目就是用的液位继电器,平凡出现误报警,

这次项目没敢用,过几天还得去重庆把上次项目的液位继电器换成浮球开关。

网友BJ:
晶体管液位计,就好了,

网友BK:
一个浮球开关足以 !!!

网友BL:
建议自己做!!!!!!!!!!!!!!!!!!!1

网友BM:
楼上各位的方法都能实现,但要简单我认为:买一个与你家自来水管同径的小电磁阀门、在买个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就可以了,把液位传感器的控制线与电磁阀的电源线串接就可以了。

网友BN: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浮球水开关就行了,不贵。只要市供水网有水压,就能一直自动保证水池水满。

   浮球开关省事,不贵,市场很容易采购,不需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BO:
买个浮球阀门,不用电的,更简单

网友BP:
买个浮球阀门,不用电的,更简单 。
.

网友BQ(2008-12-15):
用带干簧管的浮球液位控制器,却可靠又经济

网友AV:
顶38楼的,用两个矿泉水瓶加两个行程开关就OK了。

网友BR:
引用 网友E:
液位计好但是较贵。浮球的也要钱,自己用电线做个探头好了,
zxp747920说法可参考,毕竟是家用的嘛.

网友BS:
有种带压力继电器的水泵,一开龙头就来水,泵自动工作.关上就停.

网友BT:
就是和马桶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BU:
加一个浮球水开关就行了,不贵。

网友BV:
加一个浮球水位开关就行了

网友BW:
还是不知道自己  怎么做

网友BX:
呵呵,以上的办法都很有意思啊,哈哈,

网友BY:
引用 网友BT:
关于 就是和马桶的原理差不多吧

有道理,把马桶底下的口对着脑袋,要冲水时,拉一下绳子。

楼主:
呵呵  大家点子都不错啊?

网友BZ(2009-12-08):
众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乎于安全,简单实用。

网友CA:
外面用水位控制器的    在买把三根线丢在水池里面就可以了            水位控制器输出的就进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CB:
还是用缺水控制仪吧,想实现什么样的水位控制可以,而且使用和接线非常简单,也就几十元钱。

网友CC:
前面的做法听不错的,不过不管工业还是家用,用电时都要考虑好保护措施哦 意外漏电,短路的事故可不能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