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节省组态王的点数?

楼主(2007-05-06):
我用OMRON的PLC通过串行通讯卡和组态王通信
请问怎样定义OMRON的数据类型或者对数据怎样操作才能节省组态王的点数?

网友A:
良好的编程习惯和地址分配能力;
最好在用组态王之前先把所需点数合理分配再用

网友B:
呵呵,用好变量域,将系统中每个变量(通常是内存变量)不需要的域都安排一个变量

像我做了一个仿真系统,PID控制器(为了演示及扩展控制器功能未用组态王提供的PID)的比例带、积分时间与微分时间用的就是同一个变量PIDPara,具体是PIDPara.HiLimit表示比例带(5-500),PIDPara表示积分时间(1-9999),PIDPara.Lolimit表示微分时间(0-100)
最好用的是.Comment,因为每个变量的.Comment基本不会有用,当然IO变量就要动点脑筋了

网友C:
IO变量就用连续的,比如100.00~100.15,16个点都能用,但只要定义100这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
1.尽量使用自定义函数节省内存变量,自定义函数中可以定义免费的局域变量;
2.PLC中需要上传到组态软件时,可在PLC内将开关量编码成整数,然后在组态软件上解码,这样可以大量节约点数;
3.同样地,组态软件开关量传输到PLC前,先在组态软件上编码成整数,再在PLC中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