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索燃烧器改造

楼主(2007-05-06):
我厂使用威索公司燃油燃气两用燃烧器。目前已经将燃气部分拆除。现存在以下问题。因燃烧器维修后管路中存有空气,导致二段火燃烧报警,一般需4-5次重新启动才能正常运行。
可通过更改电路实现在联接好各管路后手动控制喷油,排出管路中空气。以实现维修后一次点火成功。
雾化的油液可以使用更换下的滤袋使其转为液态。喷油过程中还可检查是否有渗漏,这在目前是比较困难的。
以下是所需更改的地方。
使用燃油/燃气转换开关与一按钮控制。一方面可以用它切断燃油继电器K14(24页),从而切断原三个电磁阀的供电(32页)。另外也可防止误操作。可以使用原燃气继电器K13(24页),而不增加新的继电器。
继电器吸合首先要切断原来一些通路,以确保安全及元件正常(已知的与未知的)。一:切断A19的220V供电,确保点火变压器不会得电(31页);二:切断原离合器供电,防止向A19输送220V(36页);三:切断原PLC油泵继电器的输出,防止向PLC输出点提供24V(36页)。
继电器还要接通电磁阀、离合器、油泵这三路。两个按钮或转换开关是可选的,取决于是否需要在喷油前先启动油泵排出其内的空气。
紧急抢修时至少能节省20分钟。

<!--图片标记1-->

楼主(2007-06-16):
大伙别光看不回复啊!

网友A:
我这有2台威索公司燃油燃烧器
只要安全就可以

楼主:
能交流下资料和经验吗?

网友B(2007-09-29):
本问最新地址: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89732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