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画个单按钮控制电路

楼主(2007-05-06):
继电器控制电路怎样实现单按钮控制一个灯?

楼主:
拜托各位了,谢谢!

楼主:
多谢Love2006,我的意思是说只用一个按钮,控制灯的开和关,是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A:
单按钮控制-最不实用的电路,为什么总有人提出?

网友B:
按钮换成带自锁的那种,按一下就闭合,再按一下就断开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5-7 10:18:00 发表的内容:
  单按钮控制-最不实用的电路,为什么总有人提出?
--------------------------------------------------------------------------------------------
是有点怪啊

网友D:
好像没学过电路

网友D:
但是应该回答下,
1、自锁按钮
2、用继电器自锁
2种随便选择

网友E:
那个太简单了吧。就是用一个开关就可以了撒。
或者用一个按扭启动一个继电器,把的常开触点短接按扭(自锁),然后用一个常闭的按扭做停止用就可以的。这是基本的啊。

网友F:
按钮是自保持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多谢各位啦!我想用按钮自锁是最简单的了,过河卒了说的不行,根本不能启动.

楼主:
共同进步你这个还真的可以呀!多谢了

大菜鸟!

网友:
用一个二分频电路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