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编码器量不到脉冲输出

楼主(2007-05-06):
通电之后,用示波器量编码器的输出,居然监测不到脉冲输出,这是怎么回事?直接吧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入PLC高速计数端,计数器也没有反应。

楼主:
原来是编码器坏了,运气真差,第一次使用编码器,拿的第一个编码器就是坏的,^_^

网友A:
怎么测的?编码器正确加电了吗?示波器操作和探头(地线)使用是否正确?转动编码器轴了没有?轴不转是不会有连续信号的。

楼主:
呵呵,接线都正常,用示波器检测不到脉冲,换一个就能测出脉冲了,应该就是编码器坏了吧。

网友:
要注意编码器的输出方式,PNP?NPN?如果仅是OC门,要接上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A:
看来真是楼主的运气问题。

楼主:
是啊,呵呵,怎么买彩票运气就没这么好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