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cjx20--630A的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06):
CJX20--630A AC220V的接触器的问题,它里面有一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还有它的容量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啊,有一次它不吸合,换个电容是好了,

网友A:
吸收线圈断电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减少对其它回路元件的冲击!!

楼主:
谢谢,曹工了,
可是我有一次,它吸合不好,就是吸不住啊,
还有8个二级管在一起,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期待有人来回答!

网友A:
吸合不好可能是接触器吸合时,有设备启动引起了电压降低,当电压降至220V-10%以下时,可能会吸不住,有弹跳现象。
二极管串联有可能是为了提高耐压!

网友C:
搞不好你的线圈是直流线圈,你看铁心上有短路环没有,还有线圈体积是不是比普通的大点

网友D:
Cjz的是交流吸合直流保持 ,你仔细看下

楼主:
曹工电压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短路环我就没有看了它是两个线圈联在一起的
Cjz的是交流吸合直流保持
这个可能对了
它的二极管是整流
电容是滤

楼主:
我想知道它的电容的型号?和容量?

网友D:
自己拿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