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一下在不同应用环境下选择惯量比的策略

楼主(2007-05-06):
(无正文)

网友A:
追求高速高响应时,惯量比不宜过高,比如机床,一般负载惯量为电机转子惯量的2倍以内,甚至0.5倍以内。

其它应用,大家补充吧。

楼主:
按我的认识:
是否惯量比太大可以认为是小马拉大车,很难拖动大惯量的负载进行高动态的动作;
惯量比小于1的时候有大马拉小车的嫌疑,不容易做轻快的动作,而且也更加挑战驱动的灵敏度,而且又无端的浪费东家的银子!
可否认为惯量比在1-4倍时比较常见?
什么应用条件要求使用小于1的惯量比?
什么条件时可以使用较大的惯量比?
请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大马拉小车”恰恰是为了“做”所谓的“轻快的动作”,即高响应,在机床,PCB钻床中有所应用。

楼主:
在驱动机械手或激光切割机等轻质高速的负载时,惯量比如果等于1,似乎从响应上来说已经足够,此时使用惯量更大的电机岂不是成为提高运动速度的累赘?
pcb钻床因为钻头还要出力做功,确实是即要速度又要力量的例子,使用“大马拉小车”的驱动可能还是着眼于力矩的输出?
听同行的前辈说过国外的某个应用为了实现每分钟近万次的拾取,使用的是空心杯转子的电机,显然是为了降低惯量,提高速度。

网友A:
楼主所言不虚!在可以满足响应的条件下,自然是不必片面追求惯量比;

“大马拉小车”的驱动确实是着眼于力矩的输出,不过最终目的往往着眼于系统加减速能力,就如楼主例举的“空心杯转子的电机”,降低电机惯量的目的在于提高加减速能力,或曰快速性,而非绝对速度;

另一方面,对于可执行每分钟近万次拾取的系统而言,其系统设计惯量一定也不会高,应该是一个与空心杯转子电机惯量具有可比性的值,否则光降电机惯量也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B:
好象,真正有意义的是总惯量,而不是惯量比。个人认为,对于伺服驱动器而言,惯量比只是为了在电流与加速度之间建立联系,进而保证速度环的响应而已。因为伺服的电流环通常不开放给用户,只是在驱动器内部自己处理,它能正常处理的范围,就是这个伺服可接受的惯量比范围了。

网友A:
“好象,真正有意义的是总惯量,而不是惯量比。”
从伺服设计和选型的角度看,不完全同意刘斑竹的论点。对于多数伺服而言,为保证算法对具体物理对象的适应性,往往采用归一化(标么化)设计,因而伺服能“看到”不是带量纲的总惯量,而是无量纲的惯量比。

不过,对于系统设计和电机选型而言,关注点则必须从系统总惯量出发,为保证所需的响应能力,选取合适的“系统/电机惯量”之比,以及“出力/总惯量”比,亦即系统加速度。

网友C:
每款伺服电机都有自己的力矩特性,电流与扭矩大致是正比关系,
{(扭矩-阻力矩)/总惯量}与加速度应该是正比关系。
如果有减速机构,上级的惯量有减速比平方关系。